关于零线

楼主(2007-12-11):
想请教下各位高手,如果馈电柜的零线接触不良有什么危害?

网友A:
有很大的危害,单相电气设备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尤其是插座!

网友A:
肯定是有问题的,最起码单相设备是不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B:
下面引用由一只孤雁在 2007-12-15 14:47:00 发表的内容:
  肯定是有问题的,最起码单相设备是不能正常运行的!
--------------------------------------------------------------------------------------------

网友C:
零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零线短了 比方说是家中照明零线断了 当合上电源开关后发现灯不亮 此时千万别马上就去更换灯泡 因为此时火线是有电的 断了的零线是非常可怕的

网友D(2008-01-13):
如果零线不好,单相电压就会变化,高到380V,低到0V

网友:
下面引用由阿多随笔在 2008-1-13 19:46: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零线不好,单相电压就会变化,高到380V,低到0V
--------------------------------------------------------------------------------------------

???怎么说的????三相电,星星负载,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零线断了,线电压还是380V,相线对中点电压根据负载而变化。

网友E:
零线接触不良会使零点电位产生漂移,也就是说如果三相负载不平衡,那么单相负载重的一相电压就会偏低,而单相负载轻的一相电压就会升高,对设备造成损害。

网友E:
对于三相负载影响不大。

网友F:
具有很大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