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分断能力与额定电流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7-12-11):
某次看某品牌的样本的某产品里有关于分断能力与额定电流之间的关系:分断能力随额定值的增大而减小,这个结论不是太懂,那位大侠能指点下迷津。。。

网友A:
不会吧,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B:
如果你一根线的电流是20A的,他可能流过100A的电流吗?个人认为...

网友C:
你上面说的应该是断路器.分断能力是说断路器分断短路电流的能力,有极限短路电流分断能力和正常运行中的短路分断能力.最简单元的说法是:当线路出现短路情况时,断路器可以分断多大的短路电流.超过这个电流,就有可能出现分不开的情况.也就是拒动作.

网友D(2008-01-23):
有些时候断路器都烧了也不分断,是不是就是拒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