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电弧击了!

楼主(2007-12-11):
在一个小区工地施工,工作任务是在箱式变电站低压室的馈线开关上面压接电缆,由于要赶工期,加之电缆较粗(70--240mm2的电缆),所以想晚上加班干,我就用带着灯泡的两根线(2*0.75的护套线)去接电源。临近的低压配电柜内有电,分开关都是400A的,上面都接着施工用的临时电源,其中有一路是被一个位打水泥地面的工人刚刚接上的。这时我先在零线盘上接好一根灯线,然后用另一根灯线去碰刚才那个人接临时线的开关的一相,灯泡闪亮一下,第二次碰依然能亮,可就在我想第三次往上接的时候,灾难发生了:一声巨响伴随着亮光夹着一股热浪扑向我的面部!我扭脸蹲在地上,用手捂着脸,睁开眼时我什么也看不到了。我想这下完了! 工友将我扶起,让我紧闭双眼,然后到医院检查,这时我已经能看见这个美丽的世界了,心里也踏实了,医生说没事,休息休息吧!谢天谢地!总算没事!晚上我的眼就发涩了,流泪!我一直捉摸不透,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被击的?如果是我的原因,那简直不可能,因为我用的灯线才0.75平方,如果短路将被很快熔断,不至于发生如此大的动静,况且是主开关跳闸,12500A 的。分看关是400A的没跳,可是下面的两根线16平方的却被打断,我敢保证我没使两根线碰到一起,后来听工友说可能是那些人的线接错了,他们的负载出现故障恰恰我正在接线导致短路而出现此事发生,他们吓得已经尽快将线扯掉,不过我还是没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深表同情,祝你早日康复!

下一次,再让你带电搭接电灯,你绝对不敢了!

网友B:
你太幸运了

网友C:
无巧不成书,不幸中的万幸,祝早日康复

网友D:
弧光短路

网友E:
后来听工友说可能是那些人的线接错了,他们的负载出现故障恰恰我正在接线导致短路而出现此事发生,他们吓得已经尽快将线扯掉,不过我还是没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如果是他们的线路刚好在哪个时候短路,也会由断路器保护,不会引起弧光短路

还是楼主带电接负载,灯电流拉弧导致400A断路器弧光短路
断路器估计是DZ10(20)-400A 瞬间脱扣电流是10倍4000A,总断路器是1250但瞬间脱扣电流比较小的DW16等

网友E:
主开关跳闸,12500A ?????????????

这么大,12500A的断路器我还没有见过
我们最大的3200A DW1智能断路器 我1250KVA变压器
额定电流2500A 设定延时脱扣电流 2000A(变压器有时过载运行)
长延时脱扣调整4000A

网友E:
下次注意
一 停电接
二 被接线不能带负载,且接线牢靠,不然电线接触不良也会引起弧光短路
三 断路器不能够瞬间脱扣电流太大,否则不能够及时脱扣,引起重大电弧短路

网友F:
太危险了,好可怕

网友G:
不幸中的万幸,祝早日康复

网友H:
如果0.75平方的线短路全熔断,产生这样的声光是没问题的。

  我做过的一件事:二人操作,用万用表确认三相没电,用1.5平方的软线接临时线。当时俺脚踏绝缘鞋,接完两相没事儿,接第三相的时候,一不小心电缆的毛刺把两相连在一起,这毛刺也不过是三两根铜丝。只听呯然巨响,俺眼前一片绿光,暂时失明,等能看到东西的时候,手上黑了一片。结果也是大闸顶掉。事实证明,我们测量的结果定然有误,用手试电没用,脚穿绝缘鞋,直接拿380铜线都没问题。

  以此来看,三两根铜丝都这样大的威力,如果。75的线全熔断,更甚至16平方线熔断是要命的。

网友E:
电弧与导线粗细无关
因为母线很大

网友I:
祝你早日康复!

网友J:
安全第一!
早日康复!

网友K:
安全第一
早日康复

网友L:
   太可怕了

网友M:
安全第一
早日康复
    太可怕了

网友N:
万事要小心啊,可能由于你的接线时,产生电弧才导致了相相之间的短路,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祝你早日康复。

网友O:
哈哈!眼睛一定看到黄色的强亮光.

网友P:
所以说,用多大的负载选多大的断路器是必要的,大断路器带小负荷是万万不可取的.

网友H:
母线间如果通过细导线拉弧,如果开关不跳,难道电弧不会自然冷却断开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张智勇在 2007-12-12 7:41:00 发表的内容:
  主开关跳闸,12500A ?????????????

这么大,12500A的断路器我还没有见过
我们…
--------------------------------------------------------------------------------------------
对不起,打错字了,应该是1250A  DW17 的

楼主:
看来细铜丝还真能产生这么大的威力!

网友Q:
主要原因是细铜丝短路拉弧,使母排电弧短路

网友R:
安全第一

网友S:
人没事就好,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T:
电弧和火都是可以导电的,一点点电弧都能引起相间短路。虽然这个不容易测量但是是经过无数人证明过的。

网友U:
我也碰到过一次,情况和 想起时正是忘记 说的差不多,但我那是换一个接触器,可能是大意了吧,还没看清楚就送电,只听呯然巨响眼前一片绿光,可能过了有4-5分钟吧才能看到东西.只见6平方的线熔断了,现场的400A断路器跳闸,连配电房3200A DW智能断路器都跳了,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幸好当时没人在要不就吓死别人了

网友V:
兄弟;在强光伴随着巨响之后,我相信你第一个想法就是:在也不干电工这行了!简直太可怕了!可从某种程度来说通过这次事故以后,说明你可以进入电工这行的门槛了。因为这次事故让你知道电气安全对电工多么的重要。电工的技术在高.出了事故一切等于零。其实每个电工都有可能遇到放炮.弧光这样的事情.兄弟:总结经验,好好干吧.

网友W:
电工前辈们,安全重于泰山啊

网友X:
越看胆越小啊!

网友Y:
没挨过电的电工不是好电工。呵呵

网友Z:
小心有电!

网友AA:
注意安全!!愿早日康复!

网友AB:
况且是主开关跳闸,12500A 的,还没见过,再说负载端短路应该是从短路处烧过来吧

网友AC:
安全第一,我现在胆子越来越小了,如果有人分合开关时必定先检查一遍,确认安全后才肯让操作,自己就躲的稍远点的地方。

网友AD:
是啊,搞电这一行是越做越胆小!!!

网友AE:
 注意安全!!

网友AF:
我也干过一次  一天晚上我在一个空开上面搭插板线 突然一团火冒出来了 整个厂的电都停了 一片漆黑  但时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感觉眼前全亮了 我还以为我的眼睛完蛋了呢   过了几分钟我睁眼看见了一个小亮点原来是烟头 我还没事 还能看见东西 运气好啊? 但眼睛流了一天的泪 痛了好几天 比刚做电焊时还要厉害  现在再也不那样干了  真的很危险!

网友AG:
同情呀,工作时一定要小心呀,我现在是越干越怕越胆小

网友AH:
我现在是越干越怕越胆小

楼主:
有相同遭遇的-朋友还真不少,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了!

网友AI:
没事.高压电弧不过是高亮度闪光灯而已,其实表面温度不高,大多数是被吓晕了.

网友AJ:
深表同情,祝你早日康复!
在工地施工,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大线你也带电作业,又加上是晚上。

网友AK:
大哥,注意安全

网友AL:
估计是设备故障短路!这样巧的都让你碰上.........................不过最好不带电工作啊!做电工的大忌啊!!!!!!!!!11

网友AM(2008-06-16):
注意安全啊    工友

网友AN:
不要带电工作,把空开分了接好再合就没事了

----------------------------------------

正泰,德力西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网友AO:
早日康复!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眼睛早好了, 现在明白了就是弧光短路惹的祸!

网友AP:
眼睛点一点人奶就会好的,绝对是你接短路的,弧光短路造成16平方线间拉弧短路的

网友AQ:
同志们

工作是公司的

命是自己的

胆子大点

和领导对着干

自己的命要紧

网友AR:
我也遇到过一次,在晚上调试时,明明看到一个很大的火花,听到巨响,可是第二天亮时检查,地上有烧焦的东东,但电缆没有一根破的,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控制柜里的空开跳了一个,中间继电器坏了一个,温控表的一个触点坏了。

网友AS:
还有一个就是,千万别用次的万用表测量,我有个朋友,就因为测低压柜底面的电压,结果轰一声,差点毁容了,结果住院5天,还好等于换皮了,后来把万用表拆开一看,里面的电阻头多余线都没剪,万用表量程都程短路状态,吓人

楼主:
真是防不胜防啊! zhuyi

网友AT:
我感觉不是你的原因造成的事故,16平方的线被烧断,短路点很可能在烧断的点以下。

网友AU:
             电弧引起。

我有遇到过一次,往上推100A空开,“啪”,一团白光,什么都看不见。

网友AV:
我也相信做电工的没见过电孤的是少至又少了吧.我记得有一次在接一种带按键式的三相开关,这开关还带电磁保护的<应该是老式的,不常见>上面还有零线的,那一次本来是三相火线接好了,可是当螺丝刀再想扭紧一点时,就是嘣的一声,总电开关跳闸了,当时胡须都烧掉了.那时常在带电时接三相电的.是领导指导呀,瞎指挥的..

网友AQ:
引用 楼主:
有相同遭遇的-朋友还真不少,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了!

网友AW:
祝早日康复 祝早日康复 祝早日康复

网友AX:
不过最好不带电工作!做电工的大忌啊!一定要带电作业时,最好有个监护人

网友AY(2008-07-19):
曾经亲眼看过也是为接一根灯线,而将行车的大空开短路炸裂,至少应为200A,估计为带电操作导致。

网友AH:
呵呵 一次就长记性了, 他们都说我胆小

网友AZ:
我有类似的经历是电线的问题,带电作业是万万不能的,牢记!切记!痛记!死记!。。。。。。。。。。。。。。现在手腕上还有永久的记忆

网友BA:
下次就小心拉,祝楼主早日康复,

网友BB:
没有必要时还是不要带电操作好!
设备运转不能停时没办法要带电操作!
大家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呀!

网友BC:
安全是第一.身体要紧

网友BD:
要注意用电安全,绝不带电操作绝不带电接负载。

网友BE:
万幸。没穿就好啊,你该马上买张彩票啊!

网友BF:
安全最重要啊深有同感

网友AV:
常在河边走,总有湿足时..好自为之

网友BG:
有一次我们厂150平方的电缆短路引起空气开关跳闸,一个新手没有查明原因就合空气开关,结果火光四射,空气开关碳化,10KV开关跳闸,把那人炸得面目全非,当场晕倒。这时变电所的值班人员又送电过来,引起第二次开关爆炸,那人再次遭受电击,最后结果那人前部80%烧伤,连小几几都烧退了皮。十多年过去了,想起这事就心惊胆颤。朋友们,干活一定要细心!

网友BH:
引用 网友X:
越看胆越小啊!

呵呵

是啊

干久了就成老鼠胆了

网友BI:
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