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的问题,急请教。

楼主(2007-12-11):
  我有一台伺服控制器,我装在比别的一台机器上,X轴的原点每次都不在一个位置上,而之前使用是可以的,为一的区别是,正常的一台X轴机械齿轮比为1:5,不正常的一台X轴机械齿轮比为1:6,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我调整了安川SGDM-08伺服驱动器的PG分频比和电子齿轮比效果还是一样, 该系统为位置控制,X轴采用绝对式编码器做位置检查256P/R的,X轴主轴转一圈为360度,现在我想把这个系统改成从1:3--1:9都可以使用,系统是用80C31的CPU,不只的那位高手可以帮小弟一把。

网友A:
是如何确认原点位置的?编码器Z信号吗?

网友B:
“X轴的原点每次都不在一个位置上”———差多少?随机的?

楼主:
编码器是用欧姆龙的E6CP-AG5C

楼主:
原点应该是随机的,

网友B:
如果是随机的,则未必是控制的问题,查查信号质量和接线吧。

网友A:
以前有客户,旋转轴,靠接近开关与电机编码器的Z信号来找原点。由于换了减速机,减速比不是整数了,造成原点没有重现性。

网友C:
同意刘老师的看法,我有遇到过此种情况,后来将减速机拿掉,调整伺服马达的电子齿轮比,使传动速度不是很快,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曾见过一台改造的保加利亚5轴加工中心,主轴上加了一个减速箱,结果就不能用主轴编码器去实现换刀前的主轴定向,而必须加机械式定向机构了。

网友D:
曾见过一台改造的保加利亚5轴加工中心,主轴上加了一个减速箱,结果就不能用主轴编码器去实现换刀前的主轴定向,而必须加机械式定向机构了。---感兴趣,我想去趟一下浑水。哈哈。

ref counter(参考计数器)不对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以前曾经我碰到过。

楼主:
接线是没有问题,现在是机械齿轮比不好改动,所以我们先修改电脑里面的参数,我们有台是台湾过来的机器,他们的电脑一样,但机械齿轮比不一样,也可以用,就是里面的软体不一样,软体是华邦的W27C512,不知道有谁会修改里面的程式。谢谢

网友B:
感觉加了减速器,使得原本一圈出现一次的Z信号,在最终输出轴端变成了一圈输出N个,N为减速比,那么Z信号间隔对应的位移就减小为丝杠导程L/N,所以即使“X轴的原点每次都不在一个位置上”那么每次的差值也应该和L/N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而不是纯粹随机的。

网友A:
" 感觉加了减速器,使得原本一圈出现一次的Z信号,在最终输出轴端变成了一圈输出N个,N为减速比,那么Z信号间隔对应的位移就减小"
当N不是整数的时候,会更可怕。转第一圈和转第二圈的时候,Z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楼主:
不知道怎么联系你们哦,谁可以帮我处理吗,我的电话是13482173892

网友E:
调整原点开关的位置,使其导通时只有一个Z信号输入就OK了.    keye.nc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