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讨论:防止烧电机有那些好办法

楼主(2007-12-11):
我们公司最近十天烧了12台电机,维修工作相当累;请高手讨论什么方法才能让电机不烧!

网友A:
请首先检查原因:
是过载?
是缺相?
是环境温度高?
是电压过低?
是变频启动?
是电机无保护?
是……?
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B:
    加装各种保护

楼主:
热过载继电器是否可靠,它是否有缺相保护?是双金属片的好呢,还是电子的好,请大家讨论!

楼主:
正在运行的电机突然堵转(例如轴承抱死),在电机烧毁之前,热过载继电器会动作吗,是否可靠?

网友C:
像上面那位朋友说的是
你要先查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像我公司也经常烧电动机,主要原因是工艺上的操作造成电动机短时过载,操作工又没注意到电流表变化,热继电器买的质量差的一塌糊涂,有的整定电流范围还太大与电动机不匹配。

网友C:
不想烧电动机就买好一点的热继电器

个人认为热继电器没有那种电动机专用的断路器灵敏

楼主:
楼上的师傅说的是实际情况,我有深刻体会(热继电器买的质量差的一塌糊涂,有的整定电流范围还太大与电动机不匹配。)若是买好的热继电器,整定电流设定为电机额定电流,在电机烧毁之前,热继电器是否会动作?哪位师傅知道热继电器的鉴定方法?谢谢!

网友D:
还是用变频器输出的好
有过载保护

网友E:
选用施耐德或ABB的热继电器,我们用了几年了,很可靠。

网友F:
有现成的电机综合保护器,对过载和缺相保护

网友G:
检查一切~!`对症下药,把保护装置完全装齐
  就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