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联柜一直跳闸紧急

楼主(2007-12-11):
为什么母联柜一直跳闸,2500KVA的变压器两台并联,5000的母柜两个,3200的母联柜,负载为百分70

网友A:
首先要查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母联柜跳闸的?是过电流还是其他的,应该开关柜上有报警信息吧!会不会是负荷不平衡呢?请楼主讲的详细点!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的保护器出问题了

网友C:
1、一种情况是保护跳闸,你必须查出故障原因并排除后合闸!
2、二种情况是误动作,一般是跳闸设备参数设置不当,或参数因故变值!

网友D:
楼上:你说的第一种情况,人家知道故障原因能不去排除吗?人家不知道原因才来问的.

网友E:
你量一下母联上下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E:
 你量一下母联同相上下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说一声.

网友F:
没遇到过,关注中

网友G:
是不是两台变压器的接法不一样

网友H:
负载为70%就是说还没有吃满负荷了,看看是不是电压不平衡,或是开关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