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编程器,烧录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2-11):
我是个菜鸟就请问下编程器,烧录器,有什么区别,我去买的时侯那老板就说编程器就烧录器是不是啊

网友A:
烧录器是比较老的说法,以前的Prom芯片是烧断熔丝位来编程,因此叫“烧录器”,现在的芯片常用flash prom或EEprom ,编程原理和以前的Prom原理有所不同,因此叫法也就有所不同了。
你只要买到可以对你使用芯片编程的“编程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写的真好!!我以前也不懂他们之间的区别的!!现在看了一目了然  谢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TO: 亦云人云
那学习板我可不可以当一般的仿真器用啊

网友A:
学习板不同于仿真器,学习板便宜,仿真器往往比较贵.
学习板有一些调试功能,过去大多数的开发都只用学习板,而没有用仿真器.

网友C(2009-02-21):
呵呵,多谢楼上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