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装转子直接加三相额定电压

楼主(2007-12-11):
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装转子直接加三相额定电压,电流是多少,是额定电流的几倍?

网友A:
你试下看,然后发个数据上来哈

网友B:
你试下看,不用怀疑,肯定会烧

网友C:
应该是1倍吧,不过发热会很厉害.

网友D:
没有闭会磁路,阻抗只比空心线圈大一点,估计电流能是额定的几十倍。

网友E:
试试看通电后多长时间冒烟,

网友F:
电流会相当的大!短时间可以的!我们试电机好坏就是扔个钢珠进去看看转不转!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安徽人在 2007-12-18 19:29:00 发表的内容:
  电流会相当的大!短时间可以的!我们试电机好坏就是扔个钢珠进去看看转不转!
--------------------------------------------------------------------------------------------
这时候电压是低电压,不是全压380。

网友H:
此时起决定作用的是电机线圈的感抗,线圈的匝数越多感抗越大电机支撑的时间越长,最终还是会烧。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12-18 16:55:00 发表的内容:
  没有闭会磁路,阻抗只比空心线圈大一点,估计电流能是额定的几十倍。
--------------------------------------------------------------------------------------------
闭合回路-----支持

楼主:
这时候电压是低电压,不是全压380。   支持

网友I:
大约是额定电流的7倍,即正常的启动电流,看看<<电子报>>12月16日出版的第50期就有这方面的介绍.看看电动机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才会烧的.

网友J:
我几年前这样试过,不过没测电流,只是感觉电流挺大,比启动电流要大,时间肯定不能长了.

网友K:
我遇到过,绕组被烧了

网友I:
    ......鼠笼转子式三相异步电动机,当定子线圈中通入三相交流电时,定子

铁芯将产生很强的旋转磁场。这个磁场将推动转子铁芯旋转,而嵌在转子铁芯上

的鼠笼条就如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将感应出与定子相对应的交变电压。因鼠笼条

两端是闭合的,就如变压器次级线圈短路一般,将产生很大的短路交变电流。这

个交变电流又使转子产生一个附加的交变磁场。这个磁场与定子的磁场相互作用

,加强了定子与转子的电磁作用力,使转子的转矩增大,力矩平稳。因转子的这

个附加磁场在高速旋转,相对定子线圈来说,使定子线圈切割了转子的这个附加

磁场而使定子线圈产生一个附加的电动势,这个电动势也称为反电动势。正因这

个反电动势的存在,使鼠笼转子式三相异步电机(定子线圈交流阻抗都比较小)

有一个重要特性:即在直接启动初期,转子没转动时反电动势为零,启动电流很

大,启动力矩也很大,启动电流可达正常工作电流的7倍左右。启动完毕,转子正

常转动起来后,反电动势建立,它抵消了输入电压的大部分(可达到85%左右)。

因此电流大副下降(到启动电流的1/7左右),这才是电机额定负荷下的正常工作

电流。......

网友L:
分析的那是相当透彻了

网友M:
上面放个铁板能当电磁炉用了

网友N:
可当电磁炉

网友O:
楼上的全部不对.
电流很小,小得比正常的起动电流还要小.

网友O:
没有转子的异步电动机,相当于零负载运行,此时只有线圈的阻抗消耗了电能,电抗只是在做能量的转换,实际是并没有输也,也就不消耗能量.

网友P(2008-01-13):
谁说的相当于零负载?
相当于七倍以上的额定电流(视电机的功率、类型而定)。
教科书上把变压器列在电机学里的,但你不能把电机当作变压器!

网友Q:
不烧有鬼

网友R:
哈哈!!肯定会烧!!!!

网友:
呵呵,立马冒烟!

网友S:
      在煤矿井下,660V电机受潮,干燥电机,

  电动机抽出转子,放入铁块,送127V三相电进行干燥,调整铁块多少可调电流。

     如不放铁块,电机 肯定烧。

网友T:
有从事烧毁电机维修的朋友吗?如何测试更换线圈的电机?

网友U:
应该是七倍。交流磁和直流磁不一样。磁阻与电流和气隙成正比。气隙大电流也大。

网友O(2008-07-16):
谁拿个实验数据出来>?

网友V:
谁说一定会烧?人家修电机的就是用铁珠试电机有没有修好的.

网友W:
我知道,正常的电机当气隙增大的时候空载电流会增大。我设想,再继续加大气隙,直至另转子直径变成0。电流会不会到一个程度上反而减少呢?

再设想:正常的电机,把转子换成没有鼠笼的实心“转子”。“启动”电流会是多少呢?现在把“转子”夹紧固定,不能旋转(实际上也不会旋转),这个转变不会影响之前的“启动”电流吧。这个时候用磁性材料填充气隙(此时的变化根据前面第一条知道电流会减少,气隙减少),那么电动机就变成了没有次级的变压器了。试想变压器你把铁心去掉或者从EI面去掉EI片的I部分组织。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会怎么样呢?

网友X:
没测过 我只是电机从新绕制后 用不高于的额定电流时给电机加温注漆烤干 当时电压在10%左右

网友Y:
我认为会烧!没有了电机转子,电机的磁阻会变大,定子绕组自感电势很小,电流会变大许多。再者,电机大修后浸漆烘干,绕组也要串灯泡来降低电流。

网友B:
可一在上面加一口锅做饭吃!哈哈

网友Z:
冒烟

可一在上面加一口锅做饭吃!哈哈

网友AA:
肯定烧啊,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AB: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估计没有人这样试过!
有人试过将结果公布上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AC(2011-07-13):
引用 网友V:
关于谁说一定会烧?人家修电机的就是用铁珠试电机有没有修好的.

我是修电机的!我们修好都是装完在试好坏的!你说的钢珠,我们没试过,详细告诉我下,钢珠要多大!通电以后再扔进去吗?

网友AD(2012-10-24):
这么玩儿,有意思!

网友AE:
可以找一个坏的接触器中的铁芯及线圈试下,给线圈通额定电压,然后拿掉半边铁芯,拿掉铁芯后电流会增加近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