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kw变频器F0001

楼主(2007-12-12):
请教各位,如果西门子30kw变频器报F0001,有可能是板子之间接触不良吗?

网友A:
有可能,但大多数是板子上有问题,有西门子变频器的问题可以交流http://ok0328.cn.alibaba.com/

网友B: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mm440系列的变频器吧,报F0001是过流故障.是上电就报还是运行过程中报的呢,检查一下负载,线路试试.

网友C:
    一般情况下都是驱动 检测 模块出问题。

网友D(2008-04-11):
首先想问你的是,变频器所带的是什么负载?如果是风机,泵类的负载是否加速时间设置的太短。其次,F0001可以复位吗?控制方式是什么?是运行中抱故障,还是一上电就抱!

楼主(2008-06-17):
一上电就报,带了一个2.2的小电机空载,

网友E(2009-05-14):
我公司有一台变频器报F0001,故障原因为电机坏了

网友F:
某个系列的F001?是440的还是70的?440是过流,70是别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