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接法

楼主(2007-12-12):
请问: 三相用三个固态继电器控制。控制端触发电压12V。
    那三个固态继电器和三个保护的温度开关怎样接入控制电路中?
 小弟急需,望各位赐教!

网友A:
三个保护用温度开关串联,一端接触发电压12V正,三个固态继电器控制端同极性并联后正端接温度开关另一端,负端接12V负即可.如果触发电压所能提供的电流不够,三个固态继电器控制端可串接.

网友B: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