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温控器的PID怎么调节

楼主(2007-12-12):
小弟最近碰到个很棘手的问题,还需要请各位大峡帮帮忙.
我这有个温控箱,要求温度控制在180度(内部是空气). 当温度稳定下来后,工作人员需要打开控制箱放入实验品.这样一来温度就会随着外界温度影响而下降(外界温度在13度左右,经过三次实验每次都会下降5度). 问题就出在这! 现在用户要求温差在最佳时间1分钟回升至设定温度,可经过三次实验每次回升时间都在4分钟.
听很多朋友介绍,我们可以手动改变PID参数可以加快回升速度. 问题是PID参数怎么改?是不是有什么比例参数在内?

网友A:
控制的逻辑问题。现在的PID参数是针对不开箱的时候的环境,如果为了加快升温速度而改变PID参数的话有可能在正常控制的时候温度会出现波动。而且升温的速度不仅是取决与温度控制仪表,真正的还是取决与加热设备的功率。
需要升温速度加快可以加大仪表PID参数中的P值。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是加大比例环节吗?能管用吗?

网友C:
不知你是控制接触器,还是固态继电器,如果是接触器,可改变加热功率,如果是SSR可调PID

楼主:
不知你是控制接触器,还是固态继电器,如果是接触器,可改变加热功率,如果是SSR可调PID
3楼的朋友能不能详细给我介绍下, 接触器 与固态继电器的选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接触器与固态继电器的区别。 baishi能不能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如果不改变加热功率只用PID调节可以吗?那位前辈知道
发个帖子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E:
功率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