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矩电动机的相关知识

楼主(2007-12-12):
最近工作上遇到了麻烦 我需要有关力矩电动机的相关知识 在网上只找到了一部分 希望各位老师前辈高手指点我几下 不胜感谢~~~~~~~~~~~~~~~~~~我是初次接触力矩电动机的.

网友A:
你到底想问哪方面的问题啊?写清楚人家好有针对性地给你解答啊.

楼主:
力矩电机的分类 不同的力矩电机的特点 是如何控制的 它的优缺点
编码器的反馈过程 力矩电机如何调速 如何调试力矩电机
这些都是我想问的 希望各位帮我解答 谢谢

楼主:
还有,力矩电机也用驱动器和系统控制吧

网友B:
有编码器反馈的力矩电机?是不是用于伺服控制?如果是,其基本控制原理同普通伺服电机。

至于“力矩电机的分类 不同的力矩电机的特点 是如何控制的 它的优缺点”,论坛前些日子有一篇旧帖专门讨论此问题,建议搜索查阅。

楼主:
没有编码器反馈啊 我在一些网站上看的 用光电编码器 那不用编码器的话它是如何反馈调节的
一般伺服控制是 上位机发信号给驱动器 驱动器再驱动电机 然后电机上的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进行PID调节
那么 力矩电机是怎么控制调节的 用控制器改变电压来调节电机转速 它是怎么反馈的 又怎么调节
我现在很迷茫 如果那位有这方面的质料或网站请发给我
我的邮箱是 liuzhuo361158767@163.com 谢谢

网友B:
上Etel的网站看看,是全球最专业的力矩伺服电机供应商。

网友C:
如果你是需要做具体的事情,我们可以为你服务,欢迎咨询:028-84216562 李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刚刚特意转载的文章: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32750,

网友D:
普通的力矩电机我没有用过,我估计不需要编码器,它工作于力矩环,力矩的反馈通过测量电流就可以得到。

力矩伺服电机当然需要编码器。因为它要求提供速度、位置控制。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E:
异步型的力矩电机,在原理上和普通马达是一样的,属于感应马达的一类,和普通马达不同的,力矩马达的转子电阻比普通马达高很多。

因此,当力矩马达发生堵转,由于转子电阻大,电流不至于提高到烧毁的程度。

力矩马达使用的场合,多数使用它的堵转特性,例如张力控制等。

由于堵转特性,使得力矩马达的机械特性普通异步马达的特性软很多。不过,发热却是很厉害的。

力矩马达的控制,通常是调整马达的端电压来调整器输出功率的。电压一定,功率是一定的,因此,负载大小不同时,其输出转速会变化。

基于调整端电压的原理,因此,力矩马达的控制本质上可控硅调压。

网友B:
上述力矩电机属于传统的拖动用高转差异步力矩电机。与现代力矩伺服电机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