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报F005

楼主(2007-12-12):
设备运行时6RA7031报F005,检查线路,电压设置,进线接触器都是好的,故障复位后又可以使用,但过几天又报F005,故障复位后启动设备,它仍报F005,关断电源过一会启动后又正常,隔几天又报F005,不知什么原因,为什么?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励磁板坏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你可以改为外部励磁试一下。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我更换了励磁板但还是不行,我又换了装置,过了两天,今天又报警了,为什么?

网友C:
查查电机的励磁啊

楼主:
电机拆开来看过了,好的

网友D:
我遇到过,励磁线破了引起,还有励磁设定没有达到额定电流。

楼主:
to 晋华:"励磁设定没有达到额定电流"具体指的是什么

楼主:
现在设备上的三台6RA70都报F005,复位后又可以工作,为什么,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E:
怎样的干扰,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F(2009-10-20):
请教,6RA24报F005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