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田上无线通信

楼主(2007-12-12):
  小弟是个菜鸟,现在要做一个油田上用的无线通信,要求:各个抽油机通过无线方式将温度流量等模拟量参数还有一些数字量参数上传到上位机,上位机根据判断做出回应,也是通过无线方式。想问一下无线这一部分应该用什么来做比较好,要求成本不能太高。

网友A:
无线数传电台啊!
    您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下:WWW.COINDT.COM                   或来电咨询:0769-22421206  李辉(小姐)
    欢迎您的来电!

网友B:
现在GPRS/CDMA比较流行,你可咨询北京三维力控,他们在油田上的应用比较多,http://www.sunwayland.com.cn/

网友C:
应该使用ZIGBEE技术的无线数传产品,免流量费。http://www.tdhj.com.cn
61305608@163.com
我们在油田做了一些,可以参考。

网友D:
我们公司就油田抽油机专门做了一套抽油机远程监控系统,其中抽油机远程监控终端可以远程监控抽油机的各项基本参数,该终端已成功应用于胜利油田的很多采油厂
欢迎来电咨询:021-65929056
单位:山东力创科技-上海办事处
email:ya-junhao@163.com

网友E:
楼主,
 我们是做产品的厂家有好的产品,方案。。。
具体方案可以在线联系。。。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在线咨询。。
联系方式:赵先生 13699159675
主要产品服务:
 Art-阿尔泰科技生产工业自动化多总线数据采集卡(PCI,USB,PC104等),虚拟仪器板卡(信号发生器卡,示波器卡)分布式数据采集模块(RS-485,以太网),运动控制卡,信号隔离调理模块,RTU模块,DTU-GPRS模块,ARM嵌入式工控板,ARM开发板等。
   公司提供OEM/ODM服务,及小批量定单的客制化服务。

网友F:
我们公司有油田无线数据采集的经验,欢迎咨询
电话: 0755-83185570
QQ:   501173936
Email: wvrf@163.com

深圳无线谷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无线数传电台专业制造商61305608@163.com

网友G:
经过多家用户长期使用的考验,经过克拉玛依油田长期现场使用和严格的测试和比较,并正式立项在全油田推广使用的,高可靠,高速率无线数传模块.采用抗干扰的直序扩频通信技术,通信距离2 - 8 公里,串口速率可达115.2K.发射功率只有0.1瓦,不需申请的2.4G免费频段.经过国家权威机构实验室的测试.详细资料请访问我公司网站.直接采用220V市电或其它直流电.提供RS232/RS485接口,全天候防水封装: 详细资料,请访问我公司网站:www.westvalley.cn查阅WV2436B型模块技术指标: WV2436B DSSS 2.4G 无线数据收发传输模块 主要指标: • 频率:2.4 GHz–2.488 GHz 免费频段,83个信道,3822个信道, 32/64位 PN 码 • 接收灵敏度:-105 dBm • 输出功率:可达 20dBm • 控制单片机配置: Atmega88/Atmega128 • 内存:2k/16k bit • 可视通信距离: 3000/8000 米(小天线高度3米/高增益大天线高度15米), • 传输速率: 250 kbits/sec,125kps, 38.4 kps, 19.2kps,…….1.2kps等 可设置 • 直序扩频: DSSS通信方式,抗干扰力强,保密性高; • 高集成度,只有很少分离元器件,可靠性高,低成本 • 直序扩频可重新设置基带相关系数 • 提供RS232或RS485 接口; • 12-MHz 输入时钟运行 • 自带世界唯一 厂家 6 bytes ID 编号 • 最大接收信号 –20 –6 dBm • 具有测量电池电压功能 • 工作温度 –40° to 85°C • 发射电流:约 250 mA • 接收电流:约 30 mA • 工作电压 1.8 V to 3.6V (一般为可充电电池,或220V电源,纹波系数< 10mV) • 天线类型:外接天线 • 数据速率:250kps (DSSS模式) 1Mps (GFSK模式) • 晶振启动时间:< 1mS • 频综稳定时间:< 100uS • 收发转换时间:30uS (发射 => 接收 & 接收 => 发射) • 模块尺寸:65 X 30 mm x 6 mm (可根据用户需要尺寸进行设计) • 典型应用:远距离数据传输模块,数据中继模块等; • 发射功率,频道信道,模块编号可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由用户自己设置。 • 具有数据自动中转/中继功能 成都西谷曙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廖应成 联系电话:028-87840368 / 13308210000 Email: Jason@westvalley.cnwww.westvalley.cn/work/0008.jpg

网友H:
可以参考下这个
基于紫金桥组态软件示功图的油井无线巡控系统
http://www.realinfo.com.cn/anli/oil.htm
里面通过案例详细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