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水保护应该选怎样的传感器

楼主(2007-12-12):
我在做的一个恒压供水,因为进水流量小,要加一 个无水保护,应该选怎样的传感器

楼主:
我用探针做了一个,因为进水不稳定,象波浪一样起伏,造成探针 一下检测到水,水泵运转,马上又没水,水泵停止,电机频繁起动,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把测到的信号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再输出。

网友B:
用流量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选用不同类型的,可以满足你控制的要求

楼主:
但是水会波动,电机频繁启动,容易把机械密封烧毁。

网友C:
下面引用由xeuxi在 2007-12-12 11:36:00 发表的内容:
  把测到的信号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再输出。
--------------------------------------------------------------------------------------------
有道理
对于短暂的无用的干扰信号,电路设计上一般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D:
用液位继电器.

网友E:
应该用两个检测,一个高位,一个低位,控制原理如同RS触发器。

网友F:
普通的液位继电器就能满足高低位检测,如果你的高低差别很少,那就加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G:
    你加一个探针是错误的,有没有波动都会造成你说的现象.一般是加三个,一个高位报警,一个低位,一个中间位.低位断,中间位开.
    探针不要通直流,会腐蚀.最好是加小的交流电,再放大,可以用几年.
    另外有市售的成品,可以购买,很便宜.

网友H(2008-03-26):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