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启动器 150-A240NBDA

楼主(2007-12-12):
大家好,我公司接到客户一台AB的软启动器,型号为150-A240NBDA,打开看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就是给了启动信号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启动起来有一相两端压差有80伏,估计是晶闸管没有打开,更换控制系统后还是这个情况,估计是晶闸管有问题。请问晶闸管多少钱一个?在你们那里修一下多少钱?我是河南郑州的

网友A:
你可以量一下冷态可控硅的电阻。要大于10000欧。其它阻值的脚号见手册第5章,trouble shoot

网友B(2008-12-05):
有么有AB150_C9NBD软启动器使用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