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谢谢大家!

楼主(2007-12-12):
  请教大家一下,本安型和隔爆型有什么区别,大家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本安型:本质安全型,就是本身就是安全的,不会产生爆炸危险;是最高级别的产品;
隔爆型:隔离爆炸,设备本身可能会引起爆炸,但这些可能性都被隔离了。

网友B:
隔离型防爆一般都是用具有防爆功能的盒子装起来,一旦打开盒子即失去防爆功能,因为腐蚀或者受到机械损伤,都可能会影响其防爆等级。在维护隔离型仪表时,是不允许在仪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维护检测的。而本安型则可以。

网友C:
本安型不产生引起爆炸的能量,隔爆型就是让你爆,但把你封闭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让你出来不来,你就不能引爆外面的泄漏的易爆介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