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有否这样的电子元件或IC

楼主(2007-12-12):
小弟向各位大佬求助:有否这样的电子元件或IC!
就是要求相当于一个继电器,最少同时有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要求能通过电流5A以上,开关的频率100次以上,无触点.控制电压为24VDC,

网友A:
你用1个常开型固态继电器和1个常闭型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不过常闭型固态继电器并不多见,价格、货期可能存在问题;网上可以搜得到,搜索关键词“常闭 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建议更改电路原理和方式,直接采用常开型的固态继电器。

楼主:
谢谢 老菜鸟:
现在改用两个TIP127来做,可不是很理想.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如果不可行,就只能用mos管自己搭电路了,关键是你的开关频率太高了。

楼主:
楼上老大:用mos管自己搭电路,我不知道怎么搭呢?能提示下吗?

网友C:
其实不用自己搭,可以看一下IGBT半桥。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组合是很好的方法 .

网友E:
用单片机来控制固态或IGBT应该可以

楼主:
要用单片机控制的就别说了.太高深,我不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