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咨询

楼主(2007-12-12):
请问西门子编程软件的菜单有没有中文的啊!
有的话能不能传给我啊!谢谢
邮箱 zhouxid1981@163.com

网友A:
有中文,选择中文版,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是英文的,里面好像没有中文啊,只有法语、西班牙、意大利啊,大哥能不能给我啊

网友A:
安装好以后,点击:tools —— Options —— General,在Language里面选择Chinese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版本里面只有 DEUTSH ENGLISH FRANCE ESPA ITALIANO
啊,

楼主:
TO:老菜鸟
你能不能把你的传给我啊

网友B:
下面引用由rockey在 2007-12-12 12:01: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版本里面只有 DEUTSH ENGLISH FRANCE ESPA ITALIANO
啊,
--------------------------------------------------------------------------------------------
您應該向同仁們說明您所使用的軟體?
200系列的可以通過修改得到中文版,300系列的必須安裝中文版才會有中文,300的如果安裝多語言版就是您提到的5種語言哦。

楼主:
我的版本是WIN32啊

网友A:
西门子官方网站有,我的ftp上也有:
ftp://gk:gk@deshengwu.vicp.net/

楼主:
好的,谢谢,我来看看

楼主:
怎么打不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