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Facview监控画面

楼主(2007-12-12):
和利时DCS系统的监控画面经常自动退出,出现以下提示:
应用程序出错
Citect32.exe程序引用错误
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希望哪位师傅指点一下,看看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会不会是软件自身的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A(2008-10-11):
我知道,我以前也遇到这样情况,后面一查是中病毒,U盘带进来的了,装杀毒吧,如果杀毒装不上,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B:
建议楼主找机会格掉重装。

网友C:
重新做系统吧,估计是引导区错误.

网友(2008-11-10):
Facview使用觉得很不方便啊,使用其他软件不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找机会格掉重装。

恩  是的

网友E(2009-06-15):
没有知道这CITECT32.EXE这个程序 的含义吗?

网友F:
软件的稳定性,要看你设置的参数等等,有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