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B软启动器的中文说明书!急急急!

楼主(2007-12-12):
紧急求救:
各位工控网上的大虾:
故障现象:有一台马达是采用变频器启动的,当变频器出现故障的时候,可以把它切换到软启动器启动,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现在是当处于变频器状态下的时候,马达能正常运行,但是当切换到软启动器运行的时候,在启动不到10秒钟的时候,就跳空气开关(1000A),马达是340KW,软启动器上没有任何报警信息!我们怀疑是软启动器内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但是苦于没有说明书!
公司用了两台ABB  PSTB 720-600-70和PST 250-600-70 的软启动器!
想请教各位大虾,能不能给我一份中文说明书,在网上也没有找到啊!谢谢你们了!非常急,恳请大家踊跃的提出自己的见解!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邮箱:hu_shenghua263@sina.com.cn

网友A:
不是设定问题吧,估计是空开选择上,要选长延时的

楼主:
应该不会是空气开关的问题,因为启动的时候电流就在1200-1400A左右,一直持续到空气开关跳闸,大约10秒的时间,我想任何一个电机应该在10秒的时间内应该差不多都启动了吧(如果负载不是很重的情况下),我想把软启动器的起始电压加高点,同时把启动时间适当的缩短!但是苦于没有说明书啊!希望各位大虾能提供自己的意见,同时把自己心爱的宝贝贡献给大家!谢谢!

网友A:
哈哈 !没有用的 电压高了就意味着电流大了,对热过载来说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空开的热容不够!

楼主:
我知道电压设定的高点,启动电流是会大,我现在就是怀疑是不是启动电压太低且启动时间太长?

网友B:
你用的空开是什么牌子的?启动时间应该加长,这样控制它的启动冲击电流不过载。

网友B:
你也可以登陆abb官方网站去查查有没有资料下载。

网友C:
看看能下吗?http://library.abb.com/GLOBAL/SCOT/SCOT209.nsf/VerityDisplay/283A053178E793334825729600376BAC/$File/1SXF132001C2005_072007_Softstart.pdf

楼主:
我们用的都是LS产电的,公司全部用的是这种啊!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这套设备韩国也有,他们的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也很郁闷,一直在找原因!但是就是没有资料啊!问韩国方面要!一直也都没有音训!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给我提出这么多的建议,现在设备故障已经排除了,像楼上几位说的对,经过查看,真的是上一级的LG ACB参数设置有问题,ACB的额定容量是1000A,但是参数设定的可持续通过电流只有800A,同时启动调闸时间设置的也有问题,不能说是有问题,只能说是不太合理,不符合我们负载的要求,启动时间设定在15S,我把它改成25S和把电流设定到1000A时,故障解除!在次还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