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r的接触器一样用在220上.就是吸里不大

楼主(2007-12-12):
今天我有380V的接触器和220的接触器放在一起用,380和220共用一相相线,用一个转换开关控制380V。220共用的相线,。,当转换的时候220V的接触器可以关掉.380V的关不掉。后来理解就是380V的接触器也可以用在220V上就是吸力没有原来的大。

网友A:
是的,我遇到过这样的事,特别是新产品,我的同事有次没看线圈电压就把380的接到220的控制线路中,结果Y形起动正常转三角运转时接触器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