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总线主站模块OMRON CJ1W-PRM21老烧,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2-12):
我们的工程中遇到了Profibus总线主站模块OMRON CJ1W-PRM21老烧,已经烧了三个了,我们的配置
是这样的,CPU:OMRON CJ系列的,主站模块CJ1W-PRM21,Profibus总线下接了7个
WAGO750-343从站,子站全是WAGO的产品,多是开关量,还有两个模拟量,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个主站模块烧呢?恭候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A(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