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清理WINCC数据库

楼主(2007-12-12):
工控机装的是Wincc5.1的版本,组态中带数据库存放大量的报警记录和历史曲线,从2001年开始使用,现在数据库文件占1G多,而且画面经常出问题。请哪位大仙帮帮忙,小妖在此谢过了

网友A:
Step1:  刪除項目目錄下的   《項目名》RT.DB文檔
Step2: 拷貝Wincc安裝目錄中Bin子目錄下的winccRT.db文檔到您的項目目錄下
Step3: 將拷貝過來的WinccRT.db文檔改名為《項目名》RT.db

注意:1、以上步驟請在Wincc項目停止運行以及退出Wincc環境的情況下進行。
2、刪除后原先的數據將丟失,歷史曲線與報警記錄將重新開始,請確認后操作。

网友B:
冒名借用  YUANLE 。 您别见怪  ,我们的系统是这样做的。
Step1:  剪切項目目錄下的   《項目名》RT.DB文檔 到备份文件夹 ,并以当前时间命名如:20071227RT.DB
Step2: 拷貝Wincc安裝目錄中Bin子目錄下的winccRT.db文檔到您的項目目錄下
Step3: 將拷貝過來的WinccRT.db文檔改名為《項目名》RT.db

注意:1、以上步驟請在Wincc項目停止運行以及退出Wincc環境的情況下進行。
2、如要查询以前记录,就把备份文件夹中需要时间段的文件考过来就看的到了.
3、可以一个月做一次,这样系统运行,调用数据都快了,查寻就找备份。

网友C:
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网友D:
WINCC6.0SP3的这样行吗?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春华★秋实在 2008-1-8 14:07:00 发表的内容:
  WINCC6.0SP3的这样行吗?
--------------------------------------------------------------------------------------------
自Wincc6开始的数据归档采用循环归档,不会产生诸如楼主之问题,因此无需照此运作。

以上!
Good Luck!

网友E(2008-01-28):
这个非常简单,有信箱的话可以发我一个,我告诉你操作方法。

网友E:
噢,我的油箱地址:donggw_001@163.com

网友F(2008-07-17):
可以采用短期归档不是更好些吗?为什么要采用长期归档。

网友G:
ybxhxb@sina.com  发我一个撒  多谢了

网友H:
2楼和4楼回答的都非常正确。

建议将WINCC5.1用项目移植器移植成6.0版本的。你的数据库才1G,我用过把我D盘占满的时候,不过D盘也不是很大啊,呵呵~~~

网友I:
最简单的方法,用wincc-tools里面的项目复制,把工程复制到另外一个目录,运行这个新工程就可以了。老工程就删掉吧。

网友J:
严重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K(2009-08-08):
我有这样的问题,有一台机器的硬盘坏了,我用双硬盘启动能看到原硬盘的文件,能够硬盘成功复制吗/一定要安装wincc

网友L:
引用17楼的,这才是王道。用项目复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