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能表的疑惑?

楼主(2007-12-12):
这几天公司搬迁,领导要求在每个车间装上三相电能表,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在选择电能表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是通过互感器接还是直接连接好?每个车间功率在40KW左右,用100A的电能表直接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用互感器,则需要用100/5的三个.电流都已经通过互感器变成5A了,功率还是对的吗?难道那种电表可以设定变比?实在弄不明白,恳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功率不大的话可以采用直配的电能表,互感器只是检测元件,和功率无关,

网友B:
功率还是这么多。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安全一些,要乘以倍率,如果用单相表走的度数*倍率20再加一块就行。用三相表直接乘20就行。用2.5-10的电能表

楼主:
下面引用由电子电工在 2007-12-12 16:17:00 发表的内容:
  用电流互感器安全一些,要乘以倍率,如果用单相表走的度数*倍率20再加一块就行。用三相表直接乘20就行。用2…
--------------------------------------------------------------------------------------------
谢谢上面朋友回复,我用三相表,它可以设定倍率?我的理解是读表的时候再乘以倍率,也就是说人为将电表显示的数字放大20倍,对吗?

网友D:
你理解的意思差不多,用互感器的话就不能用100安那么大的表了,应该用2.5--10安的表

网友E:
用电流互感器安全一些

网友F:
推荐用电流互感

网友G:
你理解的对

网友H:
我没有怎么见到过这么大的电度表(100A),建议还是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I:
用100A的电能表直接连接是没有问题的,没有这样的电度表!

网友J:
有谁知道怎样报考注册电气工程师啊?一般是什么内容题目拿方面的 啊

网友J:
谁能告诉俺啊

网友K:
换5A的电能表接互感器就是.

网友L:
   建议你去一般的变电所看一下,难道1000KW、10000KW的也直接用大电流的电表吗?好象没有这么大的吧?电力局在做计量时一般都是用互感器的,不过互感器是要经过校验的。

网友M:
觉得还是用互感器好...

楼主:
我们只是车间内部用,网上有30*3(100)的,但是没用过,还是有点担心。主要是领导安排时说过要用互感器的,不过我觉得还是直接的好,我比较喜欢没用 过的东东

网友N:
最好就用电流互感器,5/100合适.在用一块和互感器配套的电度表,用1.5(6)A的.

网友O:
有60A的,100/5  *20倍

网友P:
我们这有块上海立华产的3*30(100)A的,装机30KW左右,后来说电表太大走得太慢换成3*20(4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