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阀

楼主(2007-12-12):
求助:控制阀和相应的器件开车前后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根据工况的不同,开车前后的注意点有很大区别,一般对阀门没有特别的要求.

网友B:
每一次开车前要对阀门进行调试,开度如何,如果是气动阀要看仪表气压力够不够,膜片有没有漏气,

网友C:
比较总结的一句话就是:开车前对控制阀和相应的器件进行单试和联试,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D:
调节阀使用前最好检查一下气源,干净了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