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如何选择图像采集卡

楼主(2007-12-12):
我现在要做一个光纤阵列和波导芯片对准项目,要求精度达到微米级,芯片都是透明材料,我需要用两个正交的CCD采集图像,请问可否只用一个图像采集卡,如何选择合适的采集卡。我现在初步确定视场为8mm×6mm,请问该选择什么样的镜头和CCD,请推荐一下合适采集卡和CCD!

网友A(2008-03-24):
要接2个相机,建议使用1394接口的机型。
国产的就是大恒的,稳定实用,性价比很高。国内不少设备商都在使用。
DH-HV2000FM
如果资金充足,预算比较多,可以选择德国avt的相机,我熟悉。
AVT DOLPHIN F-201
AVT MARLIN F-201
AVT PIKE F-201
都是性能优异,价格合理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