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8029的工作

楼主(2007-12-12):
我有个问题,在有两个PLSY指令时。m8029是怎么工作的?
比如第一个plsy指令完毕后m8029闭合,然后接着第二个plsy指令完毕,m8029是咋样动作?

网友A:
我记得m8029只通一个周期的

网友B(2008-12-25):
两个指令把扫描分开成两瓣。扫描到那个指令马上更新状态。随后的程序使用该状态。直到再执行另外一个指令后又更新。随后的程序又使用新的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指令把扫描分开成两瓣。扫描到那个指令马上更新状态。随后的程序使用该状态。直到再执行另外一个指令后又更新。随后的程序又使用新的状态。

楼上两位说的都对!M8029只接通一个周期!

网友D:
我正好也想问这个问题

我是用步进指令写的2个同时运行的工步,2个工步里面都用了DRVI指令发脉冲控制2个伺服马达,脉冲发完后都用了M8029,像这种情况下的M8029会不会误判?

网友E:
比如用M10驱动PLSY脉冲指令,当M10置ON时脉冲执行,当脉冲执行完成时M8029置ON,M10置OFF后M8029也置OFF,但要驱动第二次M10时就要求M8029是在OFF状态,也就是说M10在两次执行中间要置OFF至少两个扫描周期,这个值只是估计一下的,我原本的用法是在M10的置位条件上串联M8029的常闭点

网友F(2010-09-17):
两个脉冲指令用8029时要注意8029的编辑位置,只要位置放好了,不会冲突,如你希望要用m8029来作用1号脉冲指令

则把该m8029放在其后,那么后一条脉冲指令的m8029不会受到1号脉冲指令的影响。相反也一样,只会on一个扫描周期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两个指令把扫描分开成两瓣。扫描到那个指令马上更新状态。随后的程序使用该状态。直到再执行另外一个指令后又更新。随后的程序又使用新的状态。

楼上两位说的都对!M8029只接通一个周期!

声明。我没有说是接通一个周期。

网友B:
两个指令把扫描分开成两瓣。扫描到那个指令马上更新状态。随后的程序使用该状态。直到再执行另外一个指令后又更新。随后的程序又使用新的状态。

我在2楼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有没有理解“分开两瓣”的意思?

网友G(2016-05-17):
各位大能,请问一下伺服如果运行中卡死不报警,其它动作照常,请问便一个什么报警程序呢,停下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