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Rs485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7-12-12):
在和仪表通讯的时候,数据内容不稳定,例如这次返回的数据内容是B0000120.8 (后9位为数据位),下次返回的数据内容变为B0000020.8(正常的数据内容应该为:B0000121.2),因为这个数据是累加数据,应该是越来越大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通讯过程中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这样造成了我们的产量报表数据不准。请高手指点,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是仪表的问题,还是线路外界干扰??

网友A:
在485线路终端串一个120偶的电阻,要是线路太长加一个中继器

网友B:
上位用的什么软件,通讯协议是什么,是否有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