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硬件配置

楼主(2007-12-12):
老系统用的TSX P57202 坏了,分销商推荐用TSX P57203M替代。糊里糊涂买来后发现原来的编程软件PL7 PRO V3.4不支持新买的CPU.无法组态硬件,有什么好办法?
查过施耐德许多编程软件,有支持P57203 V5.6(V5.1,V5.0)等系列,不知道这些硬件是怎么样分类的。求救列为了!

网友A:
使用更高版本的PL7 Pro软件(建议V4.4或更高)即可,P57203 V5.6(V5.1,V5.0)中的V5.1\V5.0是硬件的版本号。

楼主:
买的TSX P57203M不知道对应的是那个版本,在PL7 Pro V4.4里面找不到TSX P57203M

网友A:
选择P57 203即可

楼主:
也就是说P57203 V5.6(V5.1,V5.0)中不论那个版本任意选一个都可以让P57203M正常使用。对吗?
多问一句,施耐德以上型号中,M具体有什么意义,表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