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哪种晶闸管可以代替IGBT?

楼主(2007-12-12):
回路电流很大,120A左右,普通IGBT没有这么大的,但是用两个60A1000V的IGBT并联会有均流问题。
原则上,不想用接触器代替IGBT。
我想问的是,其他的晶闸管能不能代替我这个装置上用的IGBT?比如GTO MOSFFET等等!
感觉现在IGBT太火了 ,其他的晶闸管基本都被它代替了。但是其他的晶闸管也应该有自身的优点!
求高人指点!或者帮我想想用什么电子器件做开关能关断120A 1000V左右的回路!

网友A:
呵呵,这么大的电流,最好是用IGBT,呵呵

网友B:
IGBT代替晶闸管还好,反之代替,很难.

网友C:
并联后加电抗器会减少均流问题。

网友D:
IGBT完全可以直接并联的,不过并联的总安全电流选总电流的2/3,120安培需要3个60安的,然后每一个管子的栅极都要并接一个匀流电阻(是控制极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