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阀门反馈显示来回波动较大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07-12-12):
有一阀门,执行器控制,中控阀门反馈显示来回波动较大,
现场采集信号送到PLC柜经测量稳定且正常,在PLC柜用信号发生器模拟发送信号,
但中控显示仍然不正常,还是来回波动很大,怀疑是通道出了问题,但换了通道以后
还是没有能解决问题,同样出现较大的波动。在SERVER上新建变量重新连接,能短暂恢复正常,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执行器本身的"刹车"功能差造成,实际上执行器就在来回波动.

楼主:
但从下面测量的信号是稳定的,没有波动

网友B:
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屏蔽接地,和电气先分开走

网友C:
应该是干扰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