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手摇脉冲发生器如何控制伺服

楼主(2007-12-12):
我用远瞻的EHDW-BA4S-IM(用于FANUC,100PPR,+5VDC)带台达A系列伺服,如何实现直接控制,接线方式是差动,还是集开级方式?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看你的EHDW-BA4S-IM能提供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B:
呵呵,我建议你直接用差动方式把手轮的A,A/,B,B/直接接到伺服的脉冲输入的四个口.
俺试过拿编码器信号直接接伺服,挺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