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插补问题

楼主(2007-12-12):
首先永远支持国产PLC

初次选择永宏,
(听朋友说是专业运动控制),
第一次用直线插补控制两个伺服电机走斜线,
有很多疑惑请高手们帮忙,

1,使用MHSPO和HSPSO需要注意什么方面?
   使用次数没有限制吧?
2,做直线插补是不可以用“脉冲+方向”吧?
   必须选用有A/B和U/D模式的驱动器吧?
3,要想启动斜率变平缓,一般设定哪几个数据?
  直线插补的两轴必须用同一个伺服参数表格吧?
4,FBS-MCT可以连接什么打印机?
  可以打印曲线图么?
  如果打印类似EXCEL数据表格,
  需要加什么具体硬件和软件?
5,如果5个FBS-MCT主单元连接,带一个触摸屏
  用什么方式性价比好一些?

期待高手提供宝贵经验指导
非常感谢!!!

网友A:
1,使用MHSPO和HSPSO需要注意什么方面?使用次数没有限制吧?
答:MHSPO和HSPSO使用要注意的地方主要是速度问题,输出脉冲速度需要在主机的规定频率之下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对于同一个脉冲点,使用次数不做限制,但要记得,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FUN140在工作,必须在当前指令结束后才能执行同一个PS输出口的指令.
2,做直线插补是不可以用“脉冲+方向”吧? 必须选用有A/B和U/D模式的驱动器吧?
答:FUN147 直线插补支持:U/D,P/R和A/B三种模式;
3,要想启动斜率变平缓,一般设定哪几个数据? 直线插补的两轴必须用同一个伺服参数表格吧?
答:使用FUN141指令,设定参数5,参数8和参数12;具体参数设定请参考使用手册2. 直线运动为两轴同动运动控制,在表格中使用一个表格来控制轴的运动,而且在运动中2轴的速度是不能改变的,这样才能确保2轴在一个平面上走出来的轨迹为直线;
4,FBS-MCT可以连接什么打印机?  可以打印曲线图么?如果打印类似EXCEL数据表格, 需要加什么具体硬件和软件?
答:FBS系列使用P1,配合FUN94 指令作为打印机连接口,送出的数据为ASCII码.对打印机要求支持ASCII码打印;打印曲线应该不可以;详情请参考使用手册2的第15章节.
5,如果5个FBS-MCT主单元连接,带一个触摸屏,用什么方式性价比好一些?
答:HMI+CB5*5台+FBS-××MCT*5台

楼主:
谢谢国工!
"伺服参数表格"设定参数5,参数8和参数12,
如果用断电保持寄存器R可以通过触摸屏输入数值设定吧?
(是否会与程序里表格中固定数值矛盾?);
另外斜率变平缓,是否还需要降低参数4(最高脉冲率)??

网上下载FUN147_DOC-CN.pdf文中说直线插补只支持:U/D,和A/B两种模式;是否属实?如果不支持“脉冲+方向”,我的步进电机选型将有所调整的

网友B:
MHSPO支持三种模式,U/D   A/B   P/R

楼主:
我现在还有几个问题:

1. 没有找到求余指令(比如5%3=2),大家一般用编程来实现?

2. 一对多复制是用107.T_FIL么?(比如把同一个D100传送给D200~D400)

3. 用保持型缓存器R0~R2999,R5000~R8071,D0~D4095
   如果读写频率很高(每个周期都执行),是否会缩短寿命?

4. 还有变址传送怎么做?
(
比如当D0=1,把R3200~R3206传送给R3210~R3216;
     当D0=2,把R3208~R3214传送给R3210~R3216;
依次递增,每次送4个双字到R3210~R3216,
直至D0达到设定数字.
)

网友A:
1. 没有找到求余指令(比如5%3=2),大家一般用编程来实现?
答:我们永宏FBS-PLC提供加/减/乘/除的,指令分别设在FUN11/FUN12/FUN13/FUN14;其中FUN14为除法器(手册1上6-30页),只要多加一个寄存器便可以存放余数
2. 一对多复制是用107.T_FIL么?(比如把同一个D100传送给D200~D400)
答:用这个指令是可以的(手册1上7-91页),此指令可将D100的值传送到D200~D400的所有缓存器中
3. 用保持型缓存器R0~R2999,R5000~R8071,D0~D4095;如果读写频率很高(每个周期都执行),是否会缩短寿命?
答:如果在期内非人为,这个不用考虑的,永宏的质保期是五年
4. 还有变址传送怎么做? 比如当D0=1,把R3200~R3206传送给R3210~R3216;当D0=2,把R3208~R3214传送给R3210~R3216;依次递增,每次送4个双字到R3210~R3216,直至D0达到设定数字.
答:我不太明白您的提问, 指令是用列表对列表传送就可以,问题是D0变化的要做,光一条指令肯定不行;如果要做列表的一些变换和传送,可参考FUN100-FUN110指令

网友C(2008-01-14):
前段时间我用FBS-40MCT也想做直线插补,不过失败了。FBS系列中中只有FBS-**NC的才支持直线插补。MA和MC的均不支持。

楼主:
我刚开始使用FBS-40MCT也是不能用FUN147 直线插补的,
后来下载了这几个文件,把硬件OS更新后是可以用的

楼主:
FBS-40MCT两个发脉冲命令的脉冲精度和速度还可以
硬件产品稳定性从我目前应用看应该算较好.

唯一的缺点是没有触点数据比较功能,
只能用17.CMP,然后调用后面的M作判断
条件断开M不自动复位,需要人为把M复位
这是非常麻烦和容易出错的
当程序量很大数据变化快,需要反复调用
如果不能及时把M复位,程序容易出错

如果永宏能把软件功能做的丰富一些
应该会比较强大,走的更远

楼主(2008-03-24):
我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从PLC读取程序出来以后,修改了一些地方.
发现没有了伺服参数表格和伺服命令表格.(是否无法上载?)
不过PLC依然运行正常.
是否下载程序并不会覆盖表格?

网友D:
楼上的,表格需要选择才可以下的

网友E:
MC和MN 机型都能做直线插补,若在您使用时无法使用,则是PLC的OS版本过低,请自行到永宏网站www.fatek.com下载最新OS版本来自行更新OS。这样就可以使用直线插补功能

楼主:
有一些设备的运动动作比较多,有快有慢,有行程长和短的,我想针对不同的动作做不同的加减速时间,最好是在触摸屏作成可调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F(2008-09-16):
在使用直线插补指令;或者就单独的做绝对跟相对位置控制,我是否可以在程序里面直接修改加减速时间呢?

比如我定义伺服表格里面加减速时间的地址是R100,当我运动在一定位置后程序里面不去定义伺服表格了

而是直接DMOV  K0  R100  把加减速的地址清零,不知是否可以?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F:
加减速时间不能由单独的地址控制么?

就是说加速我用R0减速我用R2控制伺服的加减速时间

特别是直线插补时设置只有一个地址.\

能有什么好办法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E:
加减速度可以单独控制!  地址与你制定的表格起始地址有关,例如我指定寄存器起始地址为R500,那么加减速度时间地址为R511,参数8;这个是当参数12为0时,才依照这个时间做减速时间;若是参数12:寄存器R515为非0时,则减速时间就依照R515来设定!!如下图:

qi
这样你可以对R511和R515进行操作,修改他们的值,来达到加减速度时间的独立控制。其他参数道理一样。可以对对应的地址进行操作,并非局限于表格中修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从PLC读取程序出来以后,修改了一些地方.
发现没有了伺服参数表格和伺服命令表格.(是否无法上载?)
不过PLC依然运行正常.
是否下载程序并不会覆盖表格?

有关PLC程序中的表格上载问题,是这样的:

在连线后上载程序后,却没表格。这时,你可以对FUN140或者FUN141或者FUN147指令做如下操作:

1,点选当前要上载的FUN140指令:假设如下:

2,选中FUN140指令后,这时请单击“Z”键。弹出如下提示:

点击“是”;这时弹出伺服表格的建立界面。如下:

图示中的部分务必要做好填写,才能保证表格内容正确上载。另外再对表格进行命名;这时,点击“确定”即可完成PLC中表格的上载了。

-------------------------------------------------------------------------------------------------------------------------------------------------------------------------------------------------------------------------

  敬致
商祺
By 孙恒孝
Tel021- 66315471201

永宏電機中國總代理
范堤商貿 (上海)有限公司
FATEK ==The Brand You Can Relay On.==

网友F:
最近电脑系统有问题,回复都是空白的!不好意思

网友F:
还是关于直线插补问题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知道做直线插补是等加减速运动的地址R516

要是我只要加速不要减速或者反过来呢?那我该怎么设置呢?

做直线插补时运动的目标位置放在R0 R2 R4 R6里面,走绝对位置模式

ABS R0=100  R2=30  R4=90 R6=300

ABS R0=100  R2=30 R4=10 R6=100

ABS R0=200  R2=100 R4=260 R6=0

ABS  R0=0  R2=0  R4=0  R6=0

手册里面说只有行程为空白是表示该轴不输出,但我这边不可能是空白的,只有前后行程没有变化时该轴不输出

所以请教我上面的几段程序是,是同一个FUN147,只是在不同时候调用,这样能不能执行呢?

网友F:
请教关于脉冲输出问题

手册上对脉冲输出有三种模式FUN140    U/D   P/R   A/B

不了解U/D是什么输出模式?差动输出么?

网友F:
直线插补FUN147为什么不支持脉冲+方向模式(P/R)?

网友G:
对:wuhehe 关于

请教关于脉冲输出问题

手册上对脉冲输出有三种模式FUN140    U/D   P/R   A/B

不了解U/D是什么输出模式?差动输出么?

内容的回复:

我想应该是跟高速计数的三种脉冲模式是一样的吧?U/D就是上/下数脉冲(Up/Down)。不知道我说对了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是关于直线插补问题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知道做直线插补是等加减速运动的地址R516

要是我只要加速不要减速或者反过来呢?那我该怎么设置呢?

手册2的13-25那个图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吧?比如,不要加速时间,只要减速,那把参数8设为0,把参数12设为你想设定的值是否可以?如果相反,不要减速时间,想把参数12设为0,但这是表示减速时间用参数8的值,我想,把参数12设成1ms可以凑合着用吧?有电机能在1ms内刹车?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F:
对于你的回复谢谢!

看来你对运动控制还不是很熟,请把直线插补跟普通位置控制区分开来,

从上表可以看出直线插补不是跟普通的运动同用一个加减速设置的,设置为1MS从电机的运行曲线可以看见一个波谷存在,

只有等于0时才是完整的直线段哦.伺服的运动不要与刹车混为一谈

网友F:
最进怎么没有高手指教呢?

楼主:
"加减速度可以单独控制!  地址与你制定的表格起始地址有关!"

非常感谢阿孝同志的宝贵指点,

我现在已经很轻松控制伺服在不同长度不同速度段,

根据工艺要求,

需要任意轻快或缓重的启动和停止运动了!

梯形效果十分明显!!!

楼主:
另外,DR505  4.最高速度设定  原值512000,

轴PSO0 = 12000 ,

轴PSO1 = 120000

轴PSO2 = 20000

轴PSO3 = 20000

根据各轴最高速度尽量把DR505下调直到效果符合.

注意为32位而非16位!

网友H:
是否下载程序并不会覆盖表格?

楼主(2008-10-24):
单纯的"联机"不改变表格,选择另存为即可覆盖

网友I(2011-03-08):
引用 网友F:
关于最进怎么没有高手指教呢?

网友J(2013-01-07):
引用 网友K:
FBS-40MCT两个发脉冲命令的脉冲精度和速度还可以硬件产品稳定性从我目前应用看应该算较好.唯一的缺点是没有触点数据比较功能,只能用17.CMP,然后调用后面的M作判断条件断开M不自动复位,需要人为把M复位这是非常麻烦和容易出错的当程序量很大数据变化快,需要反复调用如果不能及时把M复位,程序容易出错如果永宏能把软件功能做的丰富一些应该会比较强大,走的更远

请教一下。你这里所指的比较是不是拿他执行的步数来比较。比如说。我要执行到第5步。我就用5和步数来比较。当步数等于五。并输出完成信号用一个M来终止140或者147指令吗?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1. 没有找到求余指令(比如5%3=2),大家一般用编程来实现?答:我们永宏FBS-PLC提供加/减/乘/除的,指令分别设在FUN11/FUN12/FUN13/FUN14;其中FUN14为除法器(手册1上6-30页),只要多加一个寄存器便可以存放余数2. 一对多复制是用107.T_FIL么?(比如把同一个D100传送给D200~D400)答:用这个指令是可以的(手册1上7-91页),此指令可将D100的值传送到D200~D400的所有缓存器中3. 用保持型缓存器R0~R2999,R5000~R8071,D0~D4095;如果读写频率很高(每个周期都执行),是否会缩短寿命?答:如果在期内非人为,这个不用考虑的,永宏的质保期是五年4. 还有变址传送怎么做? 比如当D0=1,把R3200~R3206传送给R3210~R3216;当D0=2,把R3208~R3214传送给R3210~R3216;依次递增,每次送4个双字到R3210~R3216,直至D0达到设定数字.答:我不太明白您的提问, 指令是用列表对列表传送就可以,问题是D0变化的要做,光一条指令肯定不行;如果要做列表的一些变换和传送,可参考FUN100-FUN110指令

网友M(2013-02-18):
应用一下【gqky1125】的话。

网友N(2013-08-07):
引用 网友E:
加减速度可以单独控制!  地址与你制定的表格起始地址有...

不错,这个很有启发的意义,谢谢了

网友O(2017-12-28):
开源的运动控制器技术,8轴联动插补,支持G代码,并且支持API函数方式进行二次开发,全部开源,有样品。

Open source motion controller technology, 8 axis interpolation, support G code, and support API function mode for two development, all open source, there are samples

扣扣:六五四七七七六九四

购买连接: mach3.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