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转profibus-dp问题?

楼主(2007-12-12):
我现在在做一个modbus 转profibus-dp的东西.不知道怎么下手!
我现在的想法是把SPC3中的输入/输出buf的每个字节对应某个modbus设备的寄存器
再映射到profibus-dp主站中.
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网友A(2008-07-14):
modbus 为主从命令方式通信,与HART有点类似,可以用profibus DPV1中的非周期数据报文实现,hart转profibus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个人觉的,思路有些反了

我觉的,你做的这个东西应该反过来,因为从描述上说,应该是PROFIBUS的一个从站

再转换到MODBUS中,可以做为主站

一开始,利用PROFIBUS的用户参数,设定好MODBUS的读写寄存器.

PROFIBUS的PIW,PQW就直接对应MODBUS的读写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