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对射式光电开关

楼主(2007-12-12):
我第一次做项目,碰到了光电开关的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项目中用的光电开关是BANNER的,它的接收端有两个输出线,一根白色的,一根黑色,黑色的线直接接到PLC,在没有物体挡住光电开关时,与黑线连接的PLC输入点值是1,这几天发现没有物体挡住时,相连的PLC输入点值是0,后来用表量了后输入点电压没有24V,黑线的进线端也没有24V,请问,本项目里的24V光电开关在通电后是不是白色进线端和黑色进线端都同时各有24V电压?如果要坏是不是就是整个光电开关都坏了,还是比如上面说到的,我可以换成白色的线来接进PLC里?
先谢谢了!!

网友A:
黑线既然跟PLC接这么会有什么"黑线的进线端"?光电开关接收端相当于一个开关,黑线接PLC的话白线应该是接24V的咯.坏了就是整个光电开关都坏了.

网友B:
晕,你先要看清你的公共点是什么?然后在检查一下开关是不是好的就行了,至于具体怎么检测我想不就说了吧,个人认为在开关没有动作时(也就是没有东东挡住时)它是常闭的,当开关动作时(有东东挡住时)变来常开,你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C:
一般 这种开关是 这样的, 黑线是N.O. 白线是N.C. ,但是当你 带负载时,要注意你 的 开关是PNP OR NPN.

网友C:
换成白线要改程序的

网友D:
看看接线图,印在开关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