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为什么?

楼主(2007-12-12):
大家好?我是一名普通的电工?在今天上午的维修中我遇见了一个怪事?厂的一个机床照明灯坏了?让我去修?变压器是380V/220V变36V的我过去仔细的查后.我发现电压器没烧,输出是36V.可是灯就是不亮.变压器每带其他负载.我刚开始怀疑是线的问题.我把线校了以下没事.那位高师能指点以下这是为什么吗?我会再三感激的?

网友A:
灯头处有没有电压?有就是灯炮坏,没有就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B:
万用表就修好。

网友C:
换灯,换线,换电,实在不行就换人......

网友D:
同意楼上两的.

网友E:
简单啊,同意 虚拟的结局:的回答

网友F:
故障应该不会复杂,仔细查下回路。

网友G:
同意:虚拟的结局说法。
简单明了。

网友H:
检查一下灯头没事吧?里面的那个铜片是否和等泡接触

网友I:
看一下是不是灯座的问题,再不就查一下控制这个灯有没有开关,电线是不是破损搭壳了!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变压器的温度是有点高的!

网友J:
俺同意楼上的

网友K:
会不会错用了220V灯泡

网友L:
可能是灯头触点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