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CC 6.0不能激活,提示'只有当可用的服务器输入至计算机列表.项目才能被激活?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处理,请高手指点,谢啦!

楼主(2007-12-12):
(无正文)

网友A:
请具体描述Wincc版本,项目中如何设定等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B:
计算机中添加本机的计算机名称 并指定为服务器 即可运行

网友C:
楼上的说法

网友D:
    楼主的WINCC是单用户模式吗?服务器名字和计算机名字可能不一致的原因。

网友E:
把项目名改为计算机名即可

网友F:
楼上几位朋友说得都不错呀,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计算机中添加本机的计算机名称 并指定为服务器 即可运行

由于是WINCC的移机问题,估计数据库可能不能正常访问。

楼主:
多谢楼上大哥们的指点,改了一下计算机中添加本机的计算机名称 并指定为服务器 即可运行

网友G(2011-06-21):
改了名称还是无法激活?那位能告我一下怎么办?谢谢

网友H(2011-08-26):
提示什么内容?是不是许可证已过期?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大哥们的指点,改了一下计算机中添加本机的计算机名称 并指定为服务器 即可运行

祝贺小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计算机中添加本机的计算机名称 并指定为服务器 即可运行

及时雨。。。。。。。。。。。。。

网友J:
计算机名不一样,改成你电脑的名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