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缆小鼻子可以配吗?

楼主(2007-12-12):
132KW电机,接线桩头12mm螺栓,配的是185电缆,用185铜鼻,铜鼻孔过大,想用120铜鼻,剪掉185电缆几根铜丝,可行吗?

网友A:
只要在容量范围内,完全可以变通应用的.

网友B:
可以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C:
不太好吧,要是减的多就会影响载流量。最好是用与线相同的铜鼻子。

网友D:
132KW的电机用120铜线,载流没问题,只要把接头处理好。就行

网友E:
处理好线头就OK了,最好用搪锡.还考虑你线耳目用那一种.

网友F: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要处理好接头的地方!

网友G:
可以的.就是线头一定要压好 .

楼主:
谢谢这么多朋友!
我想从电缆端头50cm处剪掉185电缆几根铜丝,还是用120铜鼻。因为今天看了下,185电缆实在太粗,电机接线盒两个φ70孔,进去后弯不动线,实在不好接线,从50cm处让电缆变细,才可能勉强较容易接线。我准备这样干!
备选方案:从电缆端头50cm处锯掉电缆,找120多股软线用185铜连接管与185直连,120进185铜连接管的空隙用锯掉的185上铜丝塞紧后压实。做好绝缘后找截φ100的金属软管套上。比较浪费哈,不过以后接线很轻松!

网友H:
应该可以的。

网友I:
可以用,压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