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有了软启动方式,还需要闭闸启动吗?

楼主(2007-12-12):
如题!

网友A:
你的问题很深奥!我有点看不明白!麻烦你写的详细点!那样,别人可以给你更多的意见!

网友B:
个人观点哈:
闸有保护和启动等之分,不知你说的那种了.
大体上,安装软启动器后,在水泵需要启动时可直接启动控制器,控制电路会按程序自动进行一系列的闭闸操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表述得不清楚。
水泵的闭闸启动,指的是启动水泵前关闭水泵出口阀门,待启动完成后再打开出口阀门正常供水,常见阀门有电动阀,液(可以是水)力多功阀门等。停车时先关闭阀门后停泵。闭闸启动停车主要是可以减少启停电流。
随着交流传动技术的应用,水泵可以实现软启动软停车,电流有了新的减少方式,所以我提出以上问题。

网友C:
水泵属于二次方率负载,其阻转矩和转速成正比关系,启动时转速较低,那么阻转矩应当也小,如果采用软启动,闭闸操作不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D:
设定为软停止应该不用吧!不过停车时间要适当

网友E:
  对,还是要闭闸启动的,

网友F:
按正确的操作规程操作是肯定要的.因为软起动都是通过降低启动电压来达到降低启动电流的目的.而降低电压意味着要降低电机的启动转矩,不闭闸操作会加大启动困难.甚至可能无法启动.

网友G:
如果你的电网容量够的话,当然可以不关闭出口阀门就可以启动,关闭阀门主要是为了电机轻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