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确相运行时间

楼主(2007-12-12):
在学习电工知识时,对电力变压器一次的缺相运行一定的限定要求,但记的不实,好象是20分钟.不知大家清晰吗?共同学习.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对负载的影响,或者说二次开路,一次缺相对一般的电力变压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个人观点,欢迎讨论!

网友B:
你这个问题说的太大了,很难怎么去回答你,因为涉及的面很广泛,我只能说,当变压器的一次侧缺相的话,那么另外两相的电压马上会升至为线电压,那样是对电缆绝缘的一种考验(如果负载很种的话,那更是雪上加霜)

网友C:
要看看中性点是不是接地的系统

网友D:
那电机一相确相另两相电压会提高嘛

网友E:
  时间没有准确的说法

网友F:
具体时间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发现变压器缺相运行时应该及时退出运行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