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0问题

楼主(2007-12-13):
   我在用FP0时碰到过这么个问题:有一个输入点有干扰(接近开关输入),如果把那个点屏蔽不用,PLC正常,当程序中用到这个点时,我要求的输出就会因为输入的干扰而断续输出。这时,运行指示灯就会闪烁,但还是呈现绿色。有哪位大虾指点下什么原因?

网友A:
先要看看是不是这个点有问题(换点)还是接近开关问题(换开关)还是程序问题(修改)还是系统问题(重新设置)才能有针对性解决。

网友B(2008-03-14):
同意楼上的观点,但一般来说模块损坏的可能性不大,重点还是考虑接近开关和程序方面.

网友C:
当心 线路 干忧信号 !

网友D:
一般是接近开关的问题,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