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软件认错PLC

楼主(2007-12-13):
前几天碰到一台大概10年前的OMRON CPM1A PLC,用软件自动搜索竟被认为是CQM,晕,请问怎么办才可以把他认出为CPM1A,我用的是5.0中文版的软件.

网友A:
用手动选择,先建一个新工程,再选型号和CPU.

网友B:
用低版本的试试

网友C(2008-04-0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PLC是TPM1A  40CDR ,用CX-P5.0搜索,识别为CQM1,CPU11,程序弄不出来,也写不进去,

楼主:
OMRON软件有这么大的BUG吗???

网友D:
要好好学习了,好多不懂的啊!

网友E(2008-06-21):
你是不是用了usb-rs232?

把它换各好点的。

网友F:
更新一下pc端的软件。官方网站有7.1的免费版本下载

网友G:
线的问题,把电缆换一条,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