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能同时与2个串口进行通信吗

楼主(2007-12-13):
现欲开发一台设备,使用三菱的小型PLC进行通讯, HMI用PC做,拟用VB来开发,同时PC与一个测量 仪器想连接,收集一些实时测量的数据。PLC与PC间可选择RS232或RS485进行通讯, PC与测量仪器间使用RS232进行通讯。若用VB开发一个程序, 同时与两个串口进行通讯,并显示和修改相关信息,可以实现吗?

网友A:
PLC ,PC,测量仪器 都是485可以通讯,如果是232 有点困难

楼主:
请问沙漠的风雨:
可以一边是485, 一边是232吗?

楼主:
一边是RS485,一边是RS232可以吗?

网友B:
一个程序,同时访问几个串口,当然可以了;
但一个串口如果已被别的程序所访问,你的程序就可能
不能访问此串口了.

网友C:
vb能同时与2个串口进行通信,一边可以是RS232.一边可以是RS485.

网友A:
一边是RS485,一边是RS232 这样不行的  RS485是差分 RS232是单端

网友A:
你的硬件如果有两个串口就可以,一个RS232 一个RS485。
 一个串口咋能同时有两种信号呢

网友D:
没有问题

网友:
不要说两个串口~10个20个都可以~假如要求通讯响应速度,建议每个串口最好只接1台设备,要不就有点麻烦

网友E(2008-01-23):
我没有搞清楚你是用一个串口与两个设备通讯还是用两个串口与分别与另两个设备通讯,如果是一对一,那肯定可以,10个都可以,如果是一对二,那就得使用转换接口了,232-485的。

网友F:
如果有两个串口,然后了解仪器的通信格式,问题不大

网友G(2008-04-06):
用两个串口啊!我刚完成一台设备.一个串口同PLC通讯.另一个同一台智能电源通讯.

网友H:
    使用RS232\RS485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电脑需要有两个串口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