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S600变频器报转矩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7-12-13):
Acs600变频器用于起重机的起升机构,两台变频器(型号:ACS604-0320-3)分别控制两台132KW的电机,两台变频器之间采用主从控制,主机速度控制,从机转矩控制。在四档回零时,两台变频器有时主机,有时从机,报torq pr flt故障。将减速时间由原来的2S延长到2.5S后,报故障的频率有所降低。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完善控制精度,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

网友A(2010-09-18):
你主从控制,主机也应该用力矩控制的,速度控制本来就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