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机组的软启动并网

楼主(2007-12-13):
在风电机组启动时,控制系统对风速的变化情况进行不间断的检测,当10分钟平均风速大于起动风速时,控制风电机组作好切入电网的一切准备工作:松开机械刹车,收回叶尖阻尼板,风轮处于迎风方向。控制系统不间断地检测各传感器信号是否正常,如液压系统压力是否正常,风向是否偏离,电网参数是否正常等。如10分钟平均风速仍大于起动风速,则检测风轮是否已开始转动,并开启晶闸管限流软起动装置快速起动风轮机,并对起动电流进行控制,使其不超过最大限定值。异步风力发电机在起动时,由于其转速很小,切入电网时其转差率很大,因而会产生相当于发电机额定电流的5~7倍的冲击电流,这个电流不仅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也会影响风电机组的寿命。因此在风电机组并网过程中采取限流软起动技术,以控制起动电流。当发电机达到同步转速时电流骤然下降,控制器发出指令,将晶闸管旁路。晶闸管旁路后,限流软起动控制器自动复位,等待下一次起动信号。这个起动过程约40S左右,若超过这个时间,被认为是起动失败,发电机将被切出电网,控制器根据检测信号,确定机组是否重新起动。

异步风电机组也可在起动时转速低于同步速时不并网,等接近或达到同步速时再切入电网,则可避免冲击电流,也可省掉晶闸管限流软启动器。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A:
看起来有点费劲, 有没有图什么的帮助理解啊

网友B(2008-03-05):
能不能就并网控制这一块的技术详细介绍

网友C:
这么说来,好像挺复杂的哦!最好有个图!

网友D:
的确有点费力

网友E:
是挺复杂,不过还是很感谢

网友F(2008-08-04):
这种起动的机子一般多在800KW以下,国外快淘汰了,国内还在大力发展。

网友G:
风电机组并网的时候,需要励磁系统的调节吗?

网友F:
都有,1.5MW转子加电流,或输出电流,800KW的机组靠投电容器补尝。

网友H(2009-08-01):
讲的可否再细一点,谢谢!

网友(2011-04-04):
  丹佛斯大软启动、逆变器--------在风力发电中-------应用非常好。。。

网友:
丹佛斯软启动---是进口软启动中稳定性最好的一款。。。。

网友I:
丹佛斯变频器---欧洲顶级品牌,在国外的风电项目中大量应用。。。。。;高档应用为大的逆变器---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