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机组无功补偿控制

楼主(2007-12-13):
由于异步发电机要从电网吸收无功功率,使风电机组的功率因数降低。并网运行的风力发电机组一般要求其功率因数达到0.99以上,所以必须用电容器组进行无功补偿。由于风速变化的随机性,在达到额定功率前,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大小是随机变化的,因此对补偿电容的投入与切除需要进行控制。在控制系统中设有四组容量不同的补偿电容,计算机根据输出无功功率的变化,控制补偿电容器分段投入或切除。保证在半功率点的功率因数达到0.99以上。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A(2008-08-01):
     针对风力发电的特点,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可以满足其工况的要求,它的系统中主要包括磁控电抗器和电容滤波支路,它实现动态的连续线性可调。传统的分组投切不能够满足这点,正如楼主所说:由于风速变化的随机性,在达到额定功率前,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大小是随机变化的..... 用分组投切这点要求就很难达到了,容易出现过补和欠补。

网友B: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我们单位的风电现在弄得比较红火,我也前在学校也看了写无功功率动态补偿的资料,现在想专门针对风力发电开发一套无功功率动态补偿装置。

网友C:
电容器组进行无功补偿,难点是电容的切入切出是件很难的事,因为无功电流很大,很容易烧接触器触点。MW级的风机多为转子加励磁补偿无功。

网友D(2008-09-11):
欧高电气(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德国投资企业,主要负责欧高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与服务。 输配电领域主要从事电能质量改善、电力系统分析、系统方案设计及故障诊断等; 包括低压无源滤波补偿组件 补偿控制仪,低压有源滤波补偿系统,中压电力电容,低压滤波电抗器,低压滤波补偿电容等。

如有需要请与  张先生联系,电话13588106234.

网友E:
分组投切电容器时,如何避免谐振发生

网友F:
现在好像有能发全额无功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