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偏航与自动解缆控制

楼主(2007-12-13):
偏航控制系统有三个主要功能:
(1) 正常运行时自动对风。当机舱偏离风向一定角度时,控制系统发出向左或向右调向的指令,机舱开始对风,直到达到允许的误差范围内,自动对风停止。
(2) 绕缆时自动解缆。当机舱向同一方向累计偏转2.3圈后,若此时风速小于风电机组启动风速且无功率输出,则停机,控制系统使机舱反方向旋转2.3圈解绕;若此时机组有功率输出,则暂不自动解绕;若机舱继续向同一方向偏转累计达3圈时,则控制停机,解绕;若因故障自动解绕未成功,在扭缆达4圈时,扭缆机械开关将动作,此时报告扭缆故障,自动停机,等待人工解缆操作。
(3) 失速保护时偏离风向。当有特大强风发生时,停机,释放叶尖阻尼板,桨距调到最大,偏航90o背风,以保护风轮免受损坏。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A(2008-03-25):
谢谢详细讲解!受益匪浅。

网友B(2009-04-15):
扭揽机械开关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C:
扭揽机械开关是怎么工作的呢?
扭缆机械开关是通过齿轮咬合机械装置将信号传递PLC进行处理和发出指令进行工作的.

网友D:
偏航解缆是根据齿轮咬合,有三种状态应在W4C上设置好,左反馈,右反馈.和中点信号.至于停机控制只不过是把三圈那个触电串联在24V安全链里的.至于自动对风是根据风向仪出现的偏角在持5分钟后进行对风,至于原理就说起没完了,自己学下控制原理和,PID控制原理了.

网友E(2009-05-21):
谢谢,受益匪浅。。。。。

网友F:
关于转多少圈应该与电缆相关,不晓得如火这个2.3~3圈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网友G:
刚刚在研究这个东西的,和大家分享下

(1) 机舱位置测量

偏航对风,首先要正确测量机舱的方位角,一般在偏航轴承上安装两个接近开关,根据轴承的齿数,需预先设置两个交弧度:

YAWTOOTH:=2*PI/齿数;    YAWSENSORON:=0.0133(接近开关检测到ON的弧度)

假设齿轮右转时,两个接近开关能读到    设B探头在前,A探头在后,则会产生  0010110100的序列,齿轮向左时,会产生0001111000,通过累加即可得机舱的移动角度.同时计算偏航的速度,用于报警.

机舱的方位角度需设置为保持型变量,系统重新启动后需保存原始值.

(2)  YAWERROR的处理

YAWWERROR 为机舱风向标测得的风向于机舱的偏差,风向标输出的为4~20MA信号对应与0~360度,但求平均角度时,不可直接用测量值求平均,否则在0/360切换时会发生错误,所以要先将参数进行UnwrappedJI计算,再求平均,再换算为实际的偏航角度。

(3)、正常运行时,控制偏航电机正反转进行正常对风,当扭转角度越限后,需进行停机解缆。

网友G:
遇到暴风是,执行偏航90度保护,程序设计的难度不大,但好像有的机组并没有这么做,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2009-07-15):
当风速比较低时,启动偏航的偏差角设置小些(8度),当风速比较高时,启动偏航的偏差角设置大些(15度),这样既有利于提高效率,又减轻载荷对机组的影响

谢谢北京风能展一位老前辈指导

网友H:
各位,在风向变化较快时,怎样防止频繁偏航

网友G(2009-08-29):
程序中是求平均值控制偏航电机的,如果风向的平均值变化块,不可避免会频繁偏航.在高风速时,将启动偏航的阀值设置大些,这样减少频繁偏航.

网友I:
解缆2.3-3圈,是不确定的 是根据自身风机计算出来的。2.3-3圈解缆很容易损坏电缆的。

网友J(2010-01-22):
惯例一般为2.3-3圈,但要跟自身实际来决定,象东北地区温度低,如果机舱加热效果不明显,容易损坏电缆.风向的频繁是难免的可以调整你的滤波器阈值.

网友J:
ls20000的二进制脉冲列是怎么的出的望赐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关于ls20000的二进制脉冲列是怎么的出的望赐教

安装的2个接近开关输入PLC得到2个DI信号,为本次输入的2位,在加上上次PLC运算周期的测量值,就得到了二进制序列

网友K:
偏航程序介绍:
Y00_风向仪偏航:风机偏航以便保持机舱和风向仪之间的偏差为0度。
Y30:同Y00。
Y50:风向仪偏航未激活。
Y60: 自动电缆扭缆角校正。
Y70_自动解缆偏航:当次偏航程序被激活,风机停机,风机停止后,自动解缆。
Y80:当风速过高时,风轮必须保持迎风。
Y100_90度风向仪偏航:当次偏航程序激活时,风机会偏航保持机舱和风向仪偏差90度Y230:  在限位处,停止偏航程序。
Y240:当此偏航程序激活时,偏航会在两个方向同时被阻止;在此偏航程序时,当手动偏航维护被设置时,手动偏航可以被激活。

http://www.autoyx.com

网友F(2010-02-22):
如火的偏航与解缆是针对定桨失速机组的

解缆角度也不能写得如此绝对,毕竟关键解缆在于电缆本身要求。尤其是环温非常低时,电缆需要考虑更多的预留,就不能转这么多圈了。当然软件保护与硬件保护需要分开,优先软件保护

网友L(2010-07-09):
very good,多一些这种帖子。

网友M(2011-03-23):
这里高人多啊!!!!!!!

网友N:
多多学习,谢谢前辈指引。

网友O(2011-07-27):
请教高人,  纽缆保护装置的控制开关和触点在什么位置?

网友P:
安装两个传感器是为了测偏航的方向,偏航的位置速度一个编码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