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系统停车控制

楼主(2007-12-13):
停机过程分为正常停机和紧急停机。

(1) 正常停机
当控制器发出正常停机指令后,风电机组将按下列程序停机:
① 切除补偿电容器;
② 释放叶尖阻尼板;
③ 发电机脱网;
④ 测量发电机转速下降到设定值后,投入机械刹车;
⑤ 若出现刹车故障则收桨,机舱偏航900背风。

(2) 紧急故障停机
当出现紧急停机故障时,执行如下停机操作:首先切除补偿电容器,叶尖阻尼板动作,延时0.3秒后卡钳闸动作。检测瞬时功率为负或发电机转速小于同步速时,发电机解列(脱网),若制动时间超过20S,转速仍未降到某设定值,则收桨,机舱偏航900背风。
停机如果是由于外部原因,例如风速过小或过大,或因电网故障,风电机组停机后将自动处于待机状态;如果是由于机组内部故障,控制器需要得到已修复指令,才能进入待机状态。

网友A(2008-05-05):
这是针对定桨失速、采用异步发电机的风机而言的。

网友B(2008-09-04):
搞不好会飞车。好恐怖的。现在一般的停车系统都有4级以上制动。

网友C:
了解一下,谢谢楼主,可以看得出,控制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神秘,想问问,一个风场那么多风机,是怎么进行联系的,还是彼此单独的。

网友D:
谢谢楼主,可否赐教变桨柱的发电机组的停车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