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同步发电机交一直一交系统的控制

楼主(2007-12-13):
这种类型的风电机组采用同步发电机,发电机发出的电能的频率、电压、电功率都是随着风速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样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风能资源,而恒频恒压并网的任务则由交一直一交系统完成。
(1) 风轮机的控制
风轮机的起动、控制、保护功能基本上与恒速恒频机组相似,所不同的是这类机组一般采用定桨距风轮,因此省去了变桨距控制机构。
(2) 发电机的控制
发电机的输出功率由励磁来控制。当输出功率小于额定功率时,以固定励磁运行;当输出功率超过额定功率时,则通过调整励磁来调整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在允许的安全范围内运行。励磁的调整是由控制器调整励磁系统晶闸管的导通角来实现的。
(3) 交-直-交变频系统的控制
这里的变频器的概念与普通变频器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普通变频器是将电压和频率固定的市电(220/380V,50Hz),变成频率和电压都可变的电源,以适应各种用电器的需要,如果用于变频调速系统,则电压和频率根据负载的要求不断地改变。相反,这里的变频器则是将风力发电机发出的电压和频率都在不断改变的电能,变成频率和电压都稳定(220/380V,50Hz)的电能,以便与电网的电压及频率相匹配,而使风电机组能并网运行。
所谓的“交-直-交”变频,是变频方式的一种,是将一种频率和电压的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再通过微机控制电力电子器件,将直流电再逆变成某种频率和电压的交流电的变频方式。其基本原理如图1所示。
风力发电机发出的三相交流电,经二极管三相全桥整流成直流电后,再由六只绝缘栅双极型电力晶体管(IGBT),在控制和驱动电路的控制下,逆变成三相交流电并入电网。逆变器的控制一般采用SPWM-VVVF方式,即正弦波脉宽调制式变压变频方式。采用交-直-交系统的变频装置的容量较大,一般要选发电机额定功率的120%以上。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A(2008-03-25):
图片1没有!不过还是感谢讲解!

网友B(2008-08-17):
小弟正参与其中,您说的我感觉太笼统。大道理可能业内的各位都明白吧?如果能有一整套详细的方案该偶多好!